宁波
cx-one 打开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8-07-16):
cx-one 打开后 显示plc configurationg is invalid. 然后以前的程序也打不开了 不知道什么情况 版本也更新过了 还不行 求大虾 指导
淡淡的春天

网友A:
PLC配置无效。是不是PLC机型选择的不对?

网友B(2019-04-23):
实在不行就只有重新安装编程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