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226 上载问题,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8-07-16):
我用的是艾莫讯的黑色电缆,在通讯的时候正常,一开始上载也正常,。就是每次上载到程序块100%的时候,软件就闪退,提示错误。重新安装软件,重新做电脑系统,都是一样的效果,电脑系统是WIN7 ,我用S7-200 224的cup一切正常,请问大师,是不是程序上锁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系统请不要安装GHOST版

网友A:
还有请用正版的编程软件.不贵

网友B:
用驱动精灵安装相关驱动

楼主:
驱动都安装了,艾莫讯官网的正版

楼主:
软件也是艾莫讯电缆推荐的,并且我用224的CPU可以正常上传

网友C:
重做系统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