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海泰克5610T历史警报问题求解

楼主(2018-07-16):
用海泰克5610T与S7-200SMART做项目,做历史警报时,当PLC发出报警时,触摸屏显示出 报警文字及时间,但过几分钟后,警报文字自动消失,为什么?求救!

楼主:
历史警报文字

楼主:
过几分钟后文字消失了

楼主:
但PLC在线监视发送警报信号还存在的,这是为什么。

楼主:
这是我的报警设定

楼主:
这是PLC警报传送程序,

楼主:
求各路大侠给我指导,万分感激

网友A:
查看控制区和状态区数据寄存器有没有被占用。以三菱PLC为例:如控制区是D0 长度为6 那就要查看D1-D5里面的寄存器是否使用过或者写入别的数值。D0是控制画面的寄存器 D1是曲线及其它功能触发及清除标志。你这警报自动清除肯定是触发了D1或者D2的标志位。实在找不出来把控制区和状态区参数删除即可解决问题。具体你看一下海泰克电子档说明书。
下载积分:+1(ludongji151) 真诚感谢!

网友A:
还有你这警报画面怎么没有选择是哪个画面?

楼主:
选择"日志“画面还是一样的

楼主:
我这种警报传送程序有问题不?

楼主:
MB30是警报数据,它的位信号是M30.0---M30.7

楼主:
还是弄不懂,把警报区地址M20改为M26,还是有同样的现象。求大侠帮忙。

楼主:
我用的PLC型号是: S7-200SMART CPU ST40

楼主:
已解决,7楼正解,非常感谢!但把控制区和状态区参数删除后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解决,7楼正解,非常感谢!但把控制区和状态区参数删除后会有什么影响?
你的触摸屏控制区状态区是触摸屏和plc的特殊寄存器,代表着特殊的功能,这个你需查触摸屏手册,查到了告数我,我也想知道,我只知道切换画面,和当前画面号分别对应第1个控制字和状态字

楼主:
我用不上,也没看懂

网友B:
手册可传上来,大家分享

楼主:
传不上,非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