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三菱plc常闭点的报警怎么写

楼主(2018-07-16):
如图,这个程序

网友A:
检查外部按钮

网友B:
这样写程序有什么意义?
是我少见多怪,

网友C:
急停这样写我也觉得没有意义,如果像楼上所说的检查外部开关,这种写法也不能实现。像有些带安全监测的急停,一般都是接一个常开一个常闭,这样能监测出常开或常闭是否损坏。

网友D:
没见过 不理解

网友E:
这个程序理解不了

网友F:
理解不了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G:
从楼主的程上去解的话是这样子的。
1,按下X0急停准备,复位X0急停才开始。
这个是为哪般?

网友H:
不难理解吧 X0接的常闭 上电就置位M74 然后按下急停后 X0断开 然后置位报警M531
问题是如果设备断电情况下急停是按下的 设备再上电这个急停报警就不管用了
完全没必要这么搞 直接使用触点X0就行了 不需要整些花里胡哨还起不到效果的 还增加程序步数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I:
新手看看大家讨论

网友J:
急停开关按下之后是要切断电路的且不会自动复位的,直接用线圈就可以了,干嘛还要用置位,还没见有复位,没有复位就一直警报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