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4个轴的问题!

楼主(2018-07-16):
最近小弟在做一台4轴机器,都要读取绝对位置的,控制是脉冲方式的。3U-1PG不能读取吧,只能上5U了吧,大侠们!
多多学习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可以的abs指令

网友B:
肯定可以读取的

网友C:
太可以了,仔细看看说明书

楼主:
谢谢,有所领悟了!
多多学习

网友D:
这样还不如用5u了,价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