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6):
如图:要求容器内每个位置都 受热均匀,并保持恒温。

1:加热器,温度传感器(热电偶4)接在欧母龙温度器上控制容器加热。
2:温度传感器(热电偶1),温度传感器(热电偶2)温度传感器(热电偶3)分别监控容器的温度,这三个传感器要怎样跟温度器连接控制,才能使容器内是恒温呢。

网友A:
1最高时,减少风机量,3最高时增加风机量。

网友B:
恒温? 還是均溫?
3點容許誤差是多少?
應該是以導流或擾流方式處理。

网友C:
做好用内部导热风管布置,这样避免由于空气扩散导热存在时差带来的不均衡

楼主:
均溫,就是每个角落受热一样
引用 网友B:
恒温? 還是均溫?
3點容許誤差是多少?
應該是以導流或擾流方式處理。

网友D:
一般热气是行上走的,所以多数的风机是装在顶上的。风机打开后温箱的温度就会更均习。这样只要用一个热电偶就好了。
我不知道楼主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搞这样复杂,会不会是有什么特别的功能。说出来学习学习。

网友E:
一个温度探头就好了,风扇要一直开温度才会均衡,温控器设置好PID,密闭环境形成温度差的可能性很小。多做实验理解PID

网友F:
可以参考下烘烤箱原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均溫,就是每个角落受热一样

加熱器前方加 擾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