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求助电机铭牌

楼主(2018-07-17):
如图,这个电机的380V是接星型还是三角形?

网友A:
星形接法是380的

网友B:
380V的接Y型

网友C:
三相380V是星形接法
三相220V是△接法

网友D:
接220V变频器时三角接法,
三相380改为星形接法。

网友E:
三相380V是星形接法

网友F:
不超过4KW的国产电机都是380V接星形

网友G:
应该可以加装 变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