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7):
点开附件看下吧图贴不上不知为何,就三部,
问题就是如图三菱程序M0打开后第几个扫描周期M3才on。

网友A:
1个应该是

网友B:
提问在第几个扫描周期M3置ON,没有意义。只需要搞明白PLC程序的动作逻辑就行了。
小型PLC的扫描周期一般为十几毫秒到几十毫秒。PLC的扫描周期长短取决于扫描速度和用户程序的长短。毫秒级的扫描时间对于一般工业设备通常是允许的,PLC对输入的短暂滞后也是允许的。但对某些I/O快速响应的设备,则应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如选择高速CPU,提高扫描速度;选择快速响应模块、高速计数模块以及不同的中断处理等措施减少滞后时间。对于用户来说,要提高编程能力,尽可能优化程序;而在编写大型设备的控制程序时,尽量减少程序长度,选择分支或跳步程序等,都可以减少用户程序执行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个应该是
那我问你,在M0置ON开始后,1秒钟PLC执行了多少次扫描?你能算搞清楚算出来吗?既然无法计算出来又怎么知道是1个呢?楼主的提问没有实在意义,扫描周期根本没法精确计算。

网友C:
扫描时间跟你程序的步数以及使用的指令有关    单单回答你这个问题   是一个扫描周期    扫描完执行,执行完再扫描    如此循环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D:
引用楼主13771165220于2018-07-17 09:49发表的 新人求助下扫描周期 :
点开附件看下吧图贴不上不知为何,就三部,
问题就是如图三菱程序M0打开后第几个扫描周期M3才on。

个人感觉 理解扫描顺序相当重要  这关系到做复杂程序的调试问题  特别是数据处理比较多的时候  数据传值必须注意扫描顺序   个人观点

楼主:
非常赞同你的观点。
是的要不然有时按自己逻辑写的,但调试时却发现有的中间计算过程某些中继却on不了,所以在各种试。
不理解透彻就会遇到坎。

楼主:
好像记得以前学西门子有单周期调试的,不知道三菱有没有。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回复,我觉得搞清楚这个问题很有必要。举个例子3U定时器,最大会产生两个扫描周期的误差,你不清楚它里面动作的具体方式,调试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E:
M0 on 后,第1个扫描周期M1 ,M2,M3都为on,第2个扫描周期 M1,M2 off,M3 on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受益匪浅

网友F:
不要说都是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