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7):
各位师傅,参数里的输出单位设定 pulse 与 mm ,差别在哪边?

例如 我PLC 对模组下 10万 这不就代表 要模组对马达 输出10万个pulse,若设置单位pulse 跟 mm 跑出来的结果是否一样

网友A:
mm也是Pul转换过来的,PLC一般的频率是100K,也就是1S发100K个脉冲,如果你的丝杆是10mm的,你伺服设定100K/R,那么你走10个脉冲就的1um。

楼主:
请问师傅,目前我的配置是 QD77MS MR-J4 HC-KR053
Pr2 Pr3 还有速度限制 该如何设定

网友B:
建议搞清楚几个概念,1脉冲当量,就是每个脉冲走多少,2电机每转脉冲数,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3电子齿轮,为了实现在需要的脉冲当量,计算出来的齿轮比值

楼主:
我目前机械配置为减速比 1:5 、螺杆16mm....

请教师傅,该如何计算

网友B:
给你个,我在论坛下载的软件,自己算
附件: 脉冲当量计算工具.rar (20 K) 下载次数:69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我在论坛下载的软件,自己算

软件开启失败,有别的方式吗

网友B:
软件解压后就能打开啊

楼主:
Pr.2 每一转的脉冲数 ==>  Encode  === 4194304
Pr.3 每一转的位移量 ==> 计算出来?
减速比 ====> 5
螺杆 ===>16mm

「Pr.3 每一转的位移量」是我希望马达 转一圈所需要的数值,若照工程的概念来说 就是要先算出 发送1 pulse 实际机械走了多远?

网友C:
我的应用简单:电机直联,丝杠节距10mm,先说电机的速度设定:

网友C:
有减速的话,电机实际速度还要X速比,如果是1/5,就要X5。
我的移动距离(实际是脉冲数)也简单:丝杠节距10mm,每转指令输入脉冲数设定是1000,那么1mm对应的是100个脉冲
触摸屏设定值小数点选择2位,PLC读出的值没有小数,正好扩大100倍,也就是移动的距离(mm)不用换算,就是要输出的脉冲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Pr.2 每一转的脉冲数 ==>  Encode  === 4194304
Pr.3 每一转的位移量 ==> 计算出来?
减速比 ====> 5
螺杆 ===>16mm

这么说吧,如你的例子,螺距16mm,如果没有减速比,电机一转移动量16mm,但是有减速比1/5,也就是电机一转移动16/5mm,3.2mm/rev。那么一个脉冲能转多少呢,3.2除以4194304,明显出来是个除不尽的小数,而且编程的时候我们希望是,一个脉冲0.001mm或者0.01mm这样的值(脉冲当量),这么时候怎么办呢,有电子齿轮帮你解决问题。电子齿轮(CMX/CDV)=编码器分辨率**脉冲当量/螺距 *减速比,也就是电子齿轮=  4194304**0.001/(16*1/5)= 32768/25。记得计算完后验算一下脉冲输出频率安装设定速度的情况下是否能满足要求。就是说 要求电机转速能不能达到。如果超过脉冲频率,则需要调整脉冲当量,重新计算。这么直白的说就是 控制器发1个脉冲,放大器按照电子齿轮配比,转换相应数量的脉冲。建议多看手册。说的不对的楼下批评。

另外如果你用的智能运动模块,就不用这么去计算了,设好螺距减速比等参数后,只要选择指令单位mm或者pul,智能模块会自动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