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FC可以在线编辑吗

楼主(2018-07-17):
一直有个疑问,三菱的SFC可以在线编辑吗?
之前用FX系列的写了个SFC的程序,好像没找到。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我3U都的用STL指令写的,直接在线改
就是因为SFC不方便在线修改,我也用STL了。但是感觉SFC还是蛮好的,我对它念念不忘。。。

网友B:
这个理论是不能在线增加或者减少步块的,但是我发现如果增加了步,在编译之前,拔掉USB或者网线,断开连接后再连接上,再进行编译,就可以直接写入了!
还有这样子的骚操作啊
QQ:569456723

网友C:
好像不能在线编辑吧

网友D(2018-09-19):
SFC写自动机用的方便吗

网友A:
我一直使用STL指令编写,没感觉比SFC的方式差,主要是编写STL之前先把框架搭好,免得中间不停的插入新的序号。SFC有个不好的就是不能在线修改,还有一个框架里面的程序必须进入才能看到,在连续查多个步的时候就很不方便。

网友E:
你可以用SFC的思想去编写梯形图,也好修改。单纯用sfc编写小程序可以,大程序修改就很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