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定位模块里面的OPR控制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7-17):
OPR控制是回原点控制,但不知道其具体解释介绍,更不知其用法,望大神门解答一下

网友A:
想想,做事情,肯定要有起点,所以起点就是零点,我们要找到起点,然后每次都从起点(或者从起点出来的中间点)出发,计算路程,原点就是这样用的
QQ:569456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