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7):
我想在威纶屏上做一个按钮,然后用这个按钮的状态来确定其他按钮或者数据输入框是否可用,比如我按下按钮1后,按钮2和输入框2才可用,如果按钮1没有按下,那么按钮2和输入框2就处于锁定状态,单从按钮和输入框设置来说没有这个设置选项,这种功能的实现是需要功能按钮触发宏指令吗?如果有做过的高手还请给我指一下思路,非常感谢!屏幕是MT8102IE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A:
這個應該還不需要宏指令,威倫自帶有這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應該還不需要宏指令,威倫自帶有這個功能

  非常感谢

我看过手册,宏指令主要是涉及很多算法的指令,也没有找到关于这个的设置,所以佷懵,感谢大神指导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