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最大可以扩展几个modbus模块?
爱家爱china

楼主(2018-07-17):
现在有33个温控仪需要通讯还有8台ABB变频器
请问怎么走这个通讯比较好?

网友A:
我最近剛做的一個工程 CPU-1214 AC/DC/RLY 加通訊模塊 CM1241使用的MODBUS協議與溫控器通信,我感覺你這個有2個模塊就夠了

网友B:
左侧扩展3个

网友C:
左边三个模块,主机还能加个通讯板,一共四路,
33台温控仪分三路走,8台变频器走一路,每一路的数量不多,通迅轮询速度也能快点
爱家爱china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
我准备用200smart了。,1200太贵了

S7-1200最大可以扩展几个modbus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