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7):
如果机械手需要以指定的速度在水平面圆弧运动  我如何能够在运动的过程中实现机械手的上下运动   请教大神!!

楼主:
大概的运动轨迹就是需要像波浪一样 围绕着一个圆 上下运动 然后最重要的是在水平切线上的方向速度要相同

就是控制X Y轴以圆的轨迹运动  Z轴上下运动 这种要如何实现呢

网友A:
机械手的最基本特点就是能够多轴联动,涉及复杂的算法控制,所以多数情况我们只是拿来用而已,不会去搅这趟水

网友B:
螺纹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C:
三轴螺旋插补

网友D:
是可以的亲,如果你想了解得更清楚点,可以去广州铭业电子官网查看资料,里面很多相关的资料哦

网友E:
有考虑PC-Based控制器吗? 研华控制器实现这个功能很简单, 应该就10几行指令。给您参考

PATHBEGIN                                        '路径开始
HELIX    第1段圆弧 + Z上位移           '第1段螺旋插补
HELIX    第2段圆弧 + Z下位移           '第2段螺旋插补
HELIX    第3段圆弧 + Z上位移           '第3段螺旋插补
.....
PATHEND

引用 楼主:
大概的运动轨迹就是需要像波浪一样 围绕着一个圆 上下运动 然后最重要的是在水平切线上的方向速度要相同

就是控制X Y轴以圆的轨迹运动  Z轴上下运动 这种要如何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