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六轴机器人固定方式

楼主(2018-07-18):
六轴机器人固定方式有哪些?打爆炸螺丝容易损坏地面怎么办?

网友A:
机器人的固定方式你买机器人的时候不是有说明书嘛,肯定不能用爆炸螺丝的,我们厂的机器人是在地上打螺纹杆锁上去的,

网友B:
你螺纹杆余地面怎么固定

网友C:
地板上打孔,用膨胀螺丝,不然跟地面怎么固定?

网友D:
化学螺栓

网友E:
看你怎么装地装的基本都是化学螺栓,倒挂的就用螺栓禁锢到横梁上,侧挂一样,墙体能承受就用化学螺栓,不行就做固定架

网友F:
1:先打孔(此时机器人固定底座-----或者机器人已经摆放好了),打孔后机器人要校平校正-------初步大概先预调整后面微调;
2:吸尘器在钻孔的同时把粉尘吸附干净-----最后孔(洞)里一定把粉尘吸附干净;
3:放入化学制剂(专用的用于打入螺栓就凝固)名称网上查询,我忘记了------;
4:用电钻打入螺栓(专用螺栓------不是普通的);
5:再倒入化学制剂;
6:等待一定时间后在螺栓上拧紧螺帽即可(此时机器人这里还要边拧螺帽边校平校正);

网友G(2020-06-28):
底座需要加固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