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8):
本人现有机会购买PLC与伺服电机配套系统。但因为对此方面比较生疏,且自身也是刚接触编程,准备在边学边试中成长。所以想向各位大神询问一下,我购买的是否正确。有无常识性错误以下为本人准备购买的类型,及一些比较低级的问题,希望各位大神解答。
三菱
三菱PLC:FX3SA-30MT-CM(问题:是否可以控制驱动伺服电机,是否可以同时控制驱动两台伺服电机)
台达伺服电机:ECMA21310ES
台达伺服驱动器:ASDA21021M(问题:伺服电机与驱动器是否匹配)
以下图片为选型时的参数图片,供大神们参考。

网友A:
PLC => 3SA跟3GA价差大吗?3GA规格比较好
驱动器支援CANopen总线,脉冲控制通常选ASDA21021L 或ASDA21021U
  • 下载积分:+1(mall9002)

网友B:
    首先 你是准备走总线的还是走脉冲的方式  如果是脉冲的那就别用A2-M的伺服 这个是总线的 貌似三菱3U系列的不是总线的PLC 只支持脉冲 本体支持3轴 集电极开路是100K的脉冲发出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 => 3SA跟3GA价差大吗?3GA规格比较好
    驱动器支援CANopen总线,脉冲控制通常选ASDA21021L 或ASDA21021U

    我刚开始没注意驱动器最后一个字母的区别。又看了一下,发现最后一个字母是E和F的才是支持脉冲的吧。我的伺服电机就是用来控制打磨电机来回运动的。用脉冲控制好呢,还是总线。然后PLC的话也是不太懂,之前就用过FX3SA- 14MT-CM的。所以在选的时候就优先选择3SA了。您的建议还是选择3GA的吗。(我还是比较小白,望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 你是准备走总线的还是走脉冲的方式  如果是脉冲的那就别用A2-M的伺服 这个是总线的 貌似三菱3U系列的不是总线的PLC 只支持脉冲 本体支持3轴 集电极开路是100K的脉冲发出能力

    应该是准备走脉冲试的吧。我就写过步进电机的,然后现在有机会尝试写伺服。对于很多东西真的是一片空白。既然您不建议用A2-M的驱动器(您说的是驱动器,而不是伺服吧?)。那我把A2-M换成A2-E或者A2-F可以吗。然后3SA 可以发出脉冲再以脉冲的形式控制驱动器再控制伺服电机的吧。我的伺服电机就是用来打磨电机来回运动的,要求并不是很高。

网友C:
    如果是走普通的发脉冲模式,伺服选台达基本型的就可以了呢,没有必要选那么高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准备走脉冲试的吧。我就写过步进电机的,然后现在有机会尝试写伺服。对于很多东西真的是一片空白。既然您不建议用A2-M的驱动器(您说的是驱动器,而不是伺服吧?)。那我把A2-M换成A2-E或者A2-F可以吗。然后3SA 可以发出脉冲再以脉冲的形式控制驱动器再控制伺服电机的吧。我的伺服电机就是用来打磨电机来回运动的,要求并不是很高。

    一般的台达的就选B2系列的就可以了 三菱的不长用但是了解一点  直接选3U的吧  至于I/O点数就看你实际的需求了  实在不明白的话 就直接和采购要供应商号码 打电话问 这个最直接 后面有时间了 就去官网下选型手册(或者是产品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台达的就选B2系列的就可以了 三菱的不长用但是了解一点  直接选3U的吧  至于I/O点数就看你实际的需求了  实在不明白的话 就直接和采购要供应商号码 打电话问 这个最直接 后面有时间了 就去官网下选型手册(或者是产品的介绍)

    感谢感谢,准备问卖的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走普通的发脉冲模式,伺服选台达基本型的就可以了呢,没有必要选那么高档的

    嗯,感谢感谢。准备用B2系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