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手动”和“手机端”并联动起来开和关

楼主(2018-07-18):
本人想“手动”和“手机端”并联动起来开和关
1.假如:手机端开起时,突然手机坏,要求手动能断电(关)了,或手动可以再次起动开和关,不受到手机端控制影响。
2.假如:手动开起时,想用手机端控制进行断电(关)了,同时手机端控制还能进开或关起。
求各位大侠出个主意或画一个简单电路,或者增加什么东西能实现这个方案。
工控组态

网友A:
手机信号的继电器常开触点并联到电路,常闭触点串联到电路就可以了!
真诚感谢! 开关有一开关的可以吗?还是多点

网友B:
台達沒用過
三菱 FX
M0
--||----------[ALT Y0]
M1 |
--||------
真诚感谢!。。。能给我画一个草的电路图吗???谢谢
工控组态

网友A:
那你的开关要无线有线都能控制才行!

网友C:
还没尝试过手机控制呢

楼主:
本人是小白的。。。学过电工的。。。但还不是很明白大家所说的意思。。。能有一个人帮助手工画个接线图吗???

楼主:
一个朋友,他没有经过过载保护器。。。。。大家看看这样的路线有没有适合我要的要求了,实现开关并串互相开关吗??请大家指导一下。。。

楼主:
还是自己解决了。。。。这么简单。。。。想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