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长度,请教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2018-07-18):
流水线上 随机放入9米 3米 4米的长方形物体 我怎么能测出长方形物体的具体长度 请教
是不是只能通过编码器的形式了?传感器找了好多没有找到合适的型号

网友A:
(1)
3個光電
0米 ------>X0
3.1米----->X1
4.1米------>X2
X0 ON ----->3米
X0 X1--------->4米
X0 X1 X2 ----->9米
(2)
1個光電
計算 ON~OFF 時間
長度 = 速度*時間
第一方案不错 便宜也方便维护
下载积分:+3(mistyke) 感谢分享!

网友B:
看具体情况的 如果流水线速度定死 用接近 光电等等一些传感器都是可以转换的 看具体情况而定的
谢谢 我再综合考虑下

网友C:
1楼方法很好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流水线上装一个编码器。流水线进料口安装一个光电开关,光电开关感应到产品(上升沿)编码器清零,产品离开光电开关(下降沿)把计数值传给一寄存器。
如何测长度,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