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PLC KV-3000与三菱驱动器J4接线问题

楼主(2018-07-18):
J4的PP端接到基恩士R500,但是电机没转动,其他的伺服ON接通,公共端有电,请问还有哪里呢?

网友A:
正转,反转极限是否接通
LSP和LSN都有接通

网友A:
先用mr-configurator2 测试一下电动机手动 什么的正常不 再说
这个软件如果你装过GX work3 就应该有,可以usb连接伺服放大器 GX WORK3\MRC2\MR2.exe
或者去三菱网站下载MT work2安装也会有

网友B:
接线图都没有,没办法看。
参数是一个,接线也得对。
参数按驱动器的出厂设置

楼主:
接线如图,DICOM的20、21、12脚接了+24V

网友C(2019-04-07):
OPG信号,,没接

网友D:
脉冲,方向都要接。你接哪几个点位。
plc

网友E:
JE的伺服给你参考下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