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新人求助,关于变频器制动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8-07-19):
变频器带的电机 驱动一个物料小车 在程序中控制的小车的进入和出来,用两个接近传感器,分别检测小车的进入和出来的到位 程序设置 一旦检测到这两个信号 即认为进入或出来到位 这时要求小车停止,其他机构开始取料,等等。。。
那么这种情况下,小车的停止 变频器需要接制动电阻么? 一般情况下来说的话。
变频器为三菱的 FR-D720 0.75KW 单相 220v 额定电流大约4.45A 负载重量大约4.45A

网友A:
看看手册,三菱变频器内置刹车电阻。

网友B:
快速停机就要加电阻。

网友C:
如果负荷不是非常大的话,一般是不用的

楼主:
负荷大约100KG以上

网友D:
变频器应该选1.5KW

网友E:
制动器,就是刹车电阻,起放电作用的

网友F:
不知道你的生产节拍要求,如果节拍不是很快,不需频繁启动,可加2个减速位传感器,让电机可以平稳刹车,就不需外接制动电阻,反之要求立即刹车或是频繁的启动,就需要外接制动电阻,你可以用软件监控制动电压来观察

网友G:
要求快速停车或负载惯量大,就要安装制动电阻,

网友H:
成熟,稳重,贵在坚持。。。

网友I:
各位大哥小弟学习了

网友J:
你可以试一下,先不用加,载重状态下测试,若果能平稳切快速的停住,那就不需要,否则就需要。

网友K:
首先,先自己查一下三菱的手册,在三菱工厂自动化官方网站上注册个会员就可以下载;
其次,一般小功率(1.5kW以下)的伺服、变频都内置制动电阻了,不过有些品牌的还是需要自己接外置电阻的;
再次,变频器的手册上都会注明,多大功率的变频器/电机在使用减速停车时需要的制动电阻的阻值和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