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N40与威纶触摸屏通信问题

楼主(2018-07-19):
各位老板好,为社么CP1E-N40与威纶触摸屏通信总是断线,与CP1H通信就很正常,接线设置都一样,请问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N40应该有自带的232端口,我也试过通讯没有问题,检查一下你与CP1E上的SD和RD两脚(2和3脚)是否接反,如果没有在将触摸屏烧入空程序试一下,还是不行只能说明你设置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