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伺服放大器中,上下限位开关问题

楼主(2018-07-19):
伺服放大器和型号为Mr-j4-20b。在伺服放大器CN3上接上上下限位开关以及狗点。但不起作用。已经把伺服放大器的PD02设置为0003了。
接线是dicom接+24v,上限位开关接DI1,下限位开关接DI2,狗点接DI3。请大神看一下接线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还有那些参数需要设定。谢谢啦。

网友A:
还有这些参数
QQ:569456723

网友B:
这个是在伺服参数里设置的吗 我找了半天没找到设置的模块 多谢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224041]
请问好了吗,需设置哪些

楼主:
把外部接线接好。把图里的参数设置好就行了。接点改为A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