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fx2n 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8-07-19):
我使用三菱fx2n,与一台设备通信,之前好好的,只要plc重新上电就不会再通了,无论是断电上电还是stop,run,有人遇见过吗,求解决方案

网友A:
之前没问题 后面有问题 不是线有问题就是干扰问题

网友B:
你这样上来就问,让人无法给你解答。首先,你没有说明:一是采用什么样的模块实现FX2N与其它设备的通信。二是采用什么方式 的通信。例如,是N: N网络通信?还是MODBUS通信?或者是CC-LINK?排查故障原因,一般都是先查硬件电路,后查程序。首先要保证硬件线路连接正确可靠,用万用表查线路是否接通。在接通正确的前提下,再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