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PLC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8-07-19):
原程序可以下传和上载,
把原程序做了修改后上载到PLC就提示UM属性为只读.
这样是被设密码了吗?
哪位大侠有破解软件吗?

网友A:
在编程模式下,把DM6602的值改为0 。然后关电,特所有灯光熄灭后再上电。。。。。。

hjghw

网友B:
用手编器在编程模式下,把DM6602的值改为0 。然后关电,特所有灯光熄灭后再上电就可以。

网友C:
楼上两个高手
这都行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2018-08-28):
楼上确实是高手,这么老的PLC都可以

网友E:
看看大师的操作。学习了
plc

网友F:
果然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