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指令问题

楼主(2018-07-19):
如图,这个s20输出m1,能触发下面的指令m1上升沿吗?

网友A:
你应该自己模拟下,问了这个问题的时间肯定自己都模拟完成了!
下载积分:+1(shenyan) 热心助人!
QQ:569456723

网友B:
可以,因为M1接通时有个上升沿信号。
级别: 实习会员

网友C:
肯定可以的,不过只有一上升沿信号的

网友D:
可以接通,在S20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只通一次

网友E:
可以,因为M1接通时有个上升沿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