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9):
S7 1200/1500 PN以太网连接控制V90 PN伺服。有两种方式,1工艺对象添加设置,使用工艺指令Motion  control 来控制。2通过FB284 功能块控制。

我现在学习中用的FB284,调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1.JOG速度、回原点速度不可在触摸屏做变量设置,需在驱动器里写死,感觉不人性化,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
2.回原点,碰到正负极限之后的运动方式,供应商告诉我要在程序里做禁止运行,不能实现碰到极限反向运动继续寻找原点,三菱
FX3U都可以实现,还是说 我的方式不对?

因为第一次用西门子做三个轴项目,还不是很懂,请教一下最好选哪种控制方式,两者在控制效果上一般选哪个?

网友A:
引用楼主张兆楠于2018-07-19 15:36发表的 1200控制伺服走工艺对象和FB284,哪种方式最好? :
S7 1200/1500 PN以太网连接控制V90 PN伺服。有两种方式,1工艺对象添加设置,使用工艺指令Motion  control 来控制。2通过FB284 功能块控制。

我现在学习中用的FB284,调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1.JOG速度、回原点速度不可在触摸屏做变量设置,需在驱动器里写死,感觉不人性化,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
2.回原点,碰到正负极限之后的运动方式,供应商告诉我要在程序里做禁止运行,不能实现碰到极限反向运动继续寻找原点,三菱

我用的MC,但我认为FB284应该更好用的,不然,没必要再推出这个库指令了,
可以的,到达极限位置,反转,至原点。你看组态里,是不是,有个操作,到达极限位置,反转,会原点。
专心搞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MC,但我认为FB284应该更好用的,不然,没必要再推出这个库指令了,
可以的,到达极限位置,反转,至原点。你看组态里,是不是,有个操作,到达极限位置,反转,会原点。

MC是可以实现碰到极限反转运动的,284没找到组态

网友B:
使用工艺对象,这样位置环在PLC侧,轴数多的话回影响扫描周期。FB284回原点反转可以自己写一个小程序,极限报警后,往反方向相对运动一段距离就可以了。用的1200、1500的话可以优先考虑工艺对象,300的话就只能用FB284来控制了。

网友C:
1200的轴多的话建议用FB284
to占用的资源较多,好像一个轴要80个资源,to的优点是控制方便,调用MC即可。
FB284的定位在V90pn,占用资源很少。

网友D:
用FB284也遇到不自动搜原点的,客服说不支持要自己来写
回原点碰到极限后不自动返回继续搜索

网友D:
我做的项目是带三个V90PN,用的FB284,感觉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项目是带三个V90PN,用的FB284,感觉挺方便的 [attachment=224425]  [attachment=224426]  [attachment=224427]

可否发我一下案例,哈哈

网友E:
建议使用FB284   或者直接读写111报文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