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9):
西门子S7 1200/1500 PN以太网连接控制V90 PN伺服。有两种方式,1工艺对象添加设置,使用工艺指令Motion  control 来控制。2通过FB284 功能块控制。

我现在学习中用的FB284,调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1.JOG速度、回原点速度不可在触摸屏做变量设置,需在驱动器里写死,感觉不人性化,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
2.回原点,碰到正负极限之后的运动方式,供应商告诉我要在程序里做禁止运行,不能实现碰到极限反向运动继续寻找原点,三菱
FX3U都可以实现,还是说 我的方式不对?

因为第一次用西门子做三个轴项目,还不是很懂,请教一下最好选哪种控制方式,两者在控制效果上一般选哪个?

网友A:
使用FB284是挺好的方式,而且你可以自己修改FB284里面的内容。
关于点动,除了Jog功能应该还有别的模式通过plc 编程实现,我记不清了。好像可以在它的速度模式下通过程序实现点动不就行了。
回原点,你可以把限位状态通过可配置的那个预留字读回伺服DI的状态,不过需要在FB284里面稍微改一下,然后在PLC通过程序就能实现日系那些功能了。

反过来说,日系伺服,哪有1200这个价位的能够通过总线能够带那么多轴,如果轴数多,并且伺服只是做定位、速度之类的控制,这绝对是很好的选择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FB284是挺好的方式,而且你可以自己修改FB284里面的内容。
关于点动,除了Jog功能应该还有别的模式通过plc 编程实现,我记不清了。好像可以在它的速度模式下通过程序实现点动不就行了。
回原点,你可以把限位状态通过可配置的那个预留字读回伺服DI的状态,不过需要在FB284里面稍微改一下,然后在PLC通过程序就能实现日系那些功能了。

反过来说,日系伺服,哪有1200这个价位的能够通过总线能够带那么多轴,如果轴数多,并且伺服只是做定位、速度之类的控制,这绝对是很好的选择方案。

FB284是EPOS模式
速度模式是用工艺对象

网友A:
看了2楼的提醒,回去看了一下手册。
有个连续运行模式(Setup Mode),这个就可以通过编程实现点动,而且可以随时切换速度。只不过需要自己编写一下程序。

网友B:
引用楼主张兆楠于2018-07-19 15:38发表的 西门子1200控制伺服V90PN该选哪种方式 :
西门子S7 1200/1500 PN以太网连接控制V90 PN伺服。有两种方式,1工艺对象添加设置,使用工艺指令Motion  control 来控制。2通过FB284 功能块控制。

我现在学习中用的FB284,调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1.JOG速度、回原点速度不可在触摸屏做变量设置,需在驱动器里写死,感觉不人性化,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
2.回原点,碰到正负极限之后的运动方式,供应商告诉我要在程序里做禁止运行,不能实现碰到极限反向运动继续寻找原点,三菱

参数设置可用FB28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设置可用FB286

用工艺对象控制的,直接改不需要再用其他功能块了

网友C(2019-04-29):
楼主,项目做的怎么样了,我也马上要入手一个1200控制三伺服轴的项目,方便留个微信交流一下嘛

网友D:
欧姆龙NJ 才是王道  ect 比PN好用多了

网友E(2021-11-17):
那请问通过FB284 功能块控制的方式是不是不需要S1200本体发脉冲了吗

网友F:
已经用v90伺服了,当然是不用脉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