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FX系列PLC控制伺服加减速定位问题

楼主(2018-07-19):
用PLSR加减速定位时,当前位置寄存器D8340脉冲数不变,那在实际使用这个指令时,轴的当前位置不是没法确定?

楼主:
如果想伺服进行加减速定位怎么控制呢?

网友A:
D8340脉冲数怎么会不变呢,Y0实时脉冲只要伺服动就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