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9):
三菱伺服驱动器MR-J4-10A,与PLC接线后电机不动,接线如图,程序如右上角。+24V接了DICOM20、21脚、12脚

网友A:
输出0个,会动吗?
K0是不指定脉冲总数,一直发

网友B:
PA13设置没有,  0101
试过了,驱动监控上的脉冲累计有计数了,但是电机还是没动

楼主:
对驱动器监控发现,脉冲没有输入,脉冲累计一直是0

网友C:
NP要接PLC的COM0口
试过了还是没动

网友D:
opc 端子接24v
OPC是12脚,有接的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E:
查看驱动器晶体管,各信号是否正常
各路接线都正常,有电,脉冲输入驱动器显示有脉冲累计,电机就是不转动

网友F:
按照你的接线和参数,看不出哪里有问题,你的PLC的Y0的接线也发上来看下吧。

PLC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Y0接PP,COM0接0V。

网友G:
应该他的NP接电源的正极吧,不知伺服说明书上的接线图是什么?PLC的接线如何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齿轮比没设置,线路是正确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齿轮比没设置,线路是正确的。
没设电子齿轮比,电机也是会动的,就是非常的慢。

网友I:
搞得一手好乌龙。
如果是没有设置控制器的这几个参数,如PA05(10000)   PA06(1)   PA07(1)   PA13(100h)   PA21,(0001h)全部用默认值。说明实际上是用的是电子齿轮比为1:1,

网友H:
是啊,电机转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慢。楼主观察不仔细,就以为没有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