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屏多机

楼主(2018-07-19):
有一台机9个伺服,用三台cp1H,二种方案
一种是三台CP1H走通讯,但程序有点麻烦
另一种方案想用威纶屏直接连三个PLC进行通信,数据传输只有伺服的二个位置和手自动速度,但是这种方法我沒用过,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A:
现在的通讯能用以太网就用以太网吧,别折腾串口了
威纶通那个是可以的,网上很多教程

网友B:
直接PLC与PLC通讯不是更好?为什么要经过触摸屏,触摸屏处理数据多了就会卡和很慢的。我建议还PLC与PLC通讯好一点。我目前使用的是3个CP1H-E。通讯速度还是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