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8.86软件

楼主(2018-07-19):
请问下软件内有在线菜单栏下有一个更换CPU模块,但后续都是灰色,想问下怎么启用这个功能?以及原有FX1N的程序能不能下载到FX3U里面使用,需要更改哪些参数?

网友A:
用GX works2 ,可以更改CPU,比如你开始时选的3U写梯形图,写完后发现要把梯形图灌进2N里面,可以采取跟换CPU来实现,改变成你要灌进程序的CPU类型,但2N里不支持的指令是不显示的,一般低变高可能没影响,高变低 会有指令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