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威纶一屏多机

楼主(2018-07-19):
请问一屏多机如何实现,想用一台屏直接和三个CP1H进行数据交换,硬件怎么配置,怎么接线,可不可行?

网友A:
使用屏幕485口和欧姆龙host link进行连接 把PLC全部并起来就行 给plc编好站号 屏幕设置地址的时候采用 站号+#+地址 的格式
参考连接:
https://wenku.baidu.com/view/1a2338684431b90d6c85c7b6.html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