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0):
现有一设备需升级,配置如下:  300CPU:315-2DP;AI8X2;DI32X2;DO32X3;DP/DP Couplerx2;

CPU的两路DP口已从站占用了。现需加装以太网模块,请教各位老师给点意见,需增加那些硬件?如何配置?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A:
更换带以太网接口的PLC cup
  • 下载积分:+5(w450620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带以太网接口的PLC cup

    老师傅,有没有不用换CPU的方案?

网友B:
    西门子以机动、灵魂的应用,给客户充分的自由空间,充分考虑客户的方方面面。有一点做广告的意思了,
    几个方案可以参考:
    1)将cpu变更为315-pn/dp
    2)如果cpu已经订购了,那么只能添加cp343-1系列模块,cpu一个导轨最大模块扩展数8个。
  • 下载积分:+5(w450620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以机动、灵魂的应用,给客户充分的自由空间,充分考虑客户的方方面面。有一点做广告的意思了,
    几个方案可以参考:
    1)将cpu变更为315-pn/dp
    2)如果cpu已经订购了,那么只能添加cp343-1系列模块,cpu一个导轨最大模块扩展数8个。

    感谢指导,CPU已经买了,只能加以太网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