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DVP28SV11T2回原点,为什么有时正向有时反向?

楼主(2018-07-20):
台达DVP28SV11T2 做了两个伺服回原点的指令,在多次开关PLC的RUN/STOP的开关,发现两个问题,请教各位老师:
DZRN 回原点指令,
1、CH0 D1336 每次从STOP拨动到RUN都会自己清零,每次都是减数值的,手册上有说明是断电记忆的。
2、CH1 D1338 每次从STOP拨动到RUN是有记忆的,不会清零。但是有时正向加数值,有时反向减数值,没有规律,手册上有说明是减数值的,这就造成丝杠回原点,有时正向运动有时反向运动,就出错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同样情况,也是这个型号,执行回原点指令,有时方向不同。原因不明!

网友B:
首先1问题 先检查你的程序 开机是不是对D1336进行赋值操作了
第二个问题 手册肯定没有看仔细 DZRN这个指令归零是是根据D1338寄存器里面数值朝0这个点归零 最终归到0而已 所以才会有你轴归零的方向不一致的情况 简单的说 就是1338为正时 往负方向归零 D1338为负时 往正方向归零
下载积分:+1(libin520) 感谢分享!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根据你的提示,开机给D1336一个DMOVP K100 D1336 就好了。
手册上有说明,数值向减少变化,并不是归零。我觉得应该是个BUG。

网友C:
多看看手册很重要,90%的方法是在手册上了解的。

网友D:
信捷XDM 10轴的定位PLC出现过有时候方向出现错误的情况,概率大概是1%

网友E:
台达很垃圾的

网友F:
系统太垃圾, 回零时方向系统自己判定的, 我的方法是程序规定其运行方向。

网友G(2018-08-22):
我也有同样的情况,不过看了手册,知道了回原点是从脉冲递减为0的方向运动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