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应用大神帮忙

楼主(2018-07-20):
有没有在这样的距离下,穿透透明的钢化玻璃,检测到被检物料??
谢谢大神们

网友A:
欧姆龙的光电开关大把可以实现你这个要求,自己去官方网找资料,选型

楼主:
我自己用倍加福的光电漫反射试过,透明的钢化玻璃对探头本身影响太大,在钢化玻反射璃表面光电直接反射回来了。

楼主:
谢谢,我去找找看,买来试试,

网友B:
选择背景抑制的

网友C:
背景抑制(BGS):不会检测到比设定距离更远的背景物体;
前景抑制(FGS):不会检测到比设定距离更近的物体。
不应该是前景抑制吗?

楼主:
谢谢了 受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背景抑制(BGS):不会检测到比设定距离更远的背景物体;
前景抑制(FGS):不会检测到比设定距离更近的物体。
不应该是前景抑制吗?
好吧 哥错了

网友D:
请问一下高手:三菱Q系列mov k9003 g1500,更改当前值,用的是ABS,还是INC坐标,谢谢!

网友E:
基恩士的对射光纤可以透过手指检测手指背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