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0):
软件好的 线也是好的,在别的机台不同型号的屏上,读取屏程序没有问题,读这个GP2500 LG41 ,读不出来,GP没反应,求解????

网友A:
引用楼主啦啦呀哇咔咔于2018-07-20 09:24发表的 求大神帮忙解决 :
软件好的 线也是好的,在别的机台不同型号的屏上,读取屏程序没有问题,读这个GP2500 LG41 ,读不出来,GP没反应,求解????

請使用CF卡試試,若有網絡接口也可以使用此接口

网友B:
触摸屏切换到离线模式的传输画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