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检测

楼主(2018-07-20):
最近在做一个储料仓的东西,里面的物料是那种木屑的粉末状的固体,要检测它的高低限位。不知道选什么样的检测设备好,请教各位大神推荐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这种直接找品牌供应商就好,专业的事情找专业的人

网友B:
接近开关试试,不过粉末类的要加装清扫装置;不然看看超声波的资料试试;搜索下料位计传感器色。

网友C:
超声波开关,旁边加个吹气清扫装置,防止开关被东西遮挡

网友D:
用阻旋料位计就可以了

网友E: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

网友F:
电容式接近开关,超声波距离传感器
菜鸟的工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