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Q00UCPU)挂QD70P8驱动研控YKD2204M 最基本(包含程序和说明)

楼主(2018-07-20):
本人正好接到一个小型自动化,以前是做电工的(接线而已),这次正好有机会自己就琢磨了一个星期,遇到太多的问题,自己罗列了些基本的希望对新手门有用,希望能交个朋友,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描述:程序
描述:说明
下载积分:+1(smtplc)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mall9002) 热心助人!

网友A:
学习学习,感谢分享
隔行如隔山

网友B:
共同学习进步

楼主:
现在在弄智能模块QD75D1N连安川驱动SGD7S-5R5A00A先动起来,,哪位兄弟有这方面基础东西分享下

网友C:
写的不错,学习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楼主的程序学习了,最近也在用QD70P4,有个问题请教一下,限位如何使用,记得fx3u是x0(正限位)-out m8343这样的,怎么qd70P4没有这些了?执行回零不用管限位?指教一下

网友D:
主要是想知道轴在运动的时候万一出了限位怎么判断呢

网友E(2018-09-06):
加油吧,----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F:
请问QD70P8 电机每转脉冲和每转移动量参数哪里设置,比如:我在触摸屏可以设置丝杠移动速度和位置,脉冲数除以导程=A。触摸屏速度设置:就是丝杠移动速度*A和触摸屏设置位置*A。丝杠就按照我们设定的速度和位置行驶定位,现在我想知道A这个参数设置。谢谢,

网友G(2019-01-27):
楼上的,通过传动比换算出最终的伺服齿轮比,在伺服参数里改分子、分母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