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0):
描述:百分表测试
描述:各验证20组数据
累计误差不容小视,,,
不然造成产品质量大问题,,, 慎重,本人已犯错

楼主:
每次走完自动回到原点,,,本以为上下轴会受重力影响程序里加了自动回原点,,,中轴水平运动不受影响,,结果还是挺大的,,

各位大神,除了回原点能消除累积误差,,,还有其它方法能不产生误差吗,怎么设置参数?

网友A:
百分表精度是多少?0.01吧?这套伺服精度是多少?,用这个精度去校准伺服不太科学吧?

网友B:
你这样测不准,机械的都要考虑进去,用的多少级的丝杆?还有用的联轴器还是皮带带的,皮带的拉伸系数是多少,联轴器的弹性系数是多少,伺服走得准不准看编码器数值就知道,其他的误差都在机械上

网友C:
用的哪家的伺服?貌似伺服的重复精度都很高的 一般我都是开机归零异常 其他时候不归零 习惯用绝对定位  之前用千分表打过异常 一般也就在1条以内吧 电机是和THK的模组连接的  感觉你的问题不像是伺服的累计误差导致的

楼主:
这个,,这个真没考虑哦,,非常感谢,第一次做这个,,受教了谢谢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测不准,机械的都要考虑进去,用的多少级的丝杆?还有用的联轴器还是皮带带的,皮带的拉伸系数是多少,联轴器的弹性系数是多少,伺服走得准不准看编码器数值就知道,其他的误差都在机械上

楼主:
厉害,,我当初也感觉不是电机产生的,,,三菱的伺服,应该是机械上的
引用 网友C:
用的哪家的伺服?貌似伺服的重复精度都很高的 一般我都是开机归零异常 其他时候不归零 习惯用绝对定位  之前用千分表打过异常 一般也就在1条以内吧 电机是和THK的模组连接的  感觉你的问题不像是伺服的累计误差导致的

网友D:
伺服上配的是增量编码器吧,增量编码器会有累积误差,不消除的话误差累计会越来越大,也要考虑机械安装上的误差
成本允许的话,可以试试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会好很多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