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到位卡住后,自行往复排除故障的必要性

楼主(2018-07-20):
话说,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实际过程中,气缸动作难免会卡料,或者到位异常,之前是马上报警停机。
现在是出现了个办法,就是万一卡住,到位磁性开关没亮,这时候就让气缸重新复位,再动作,循环几次,这样会有一定概率自行排除故障。
问:这种真的是有必要吗?各位前辈们也有做的吗?

网友A:
看你这边的实际动作了
确实有些还是要看实际动作

网友B:
有必要啊,吸产品的时候也可以吸不到再上去下来吸一次这样总比停机好啊
有一些没办法的还是加上,感觉尽量还是从结构上下手比较好

网友C:
那是机械设计不合理 或者动作设计不合理
不能给机械故障和设计缺陷找理由
打印机卡纸 要不要要他自动退出来再进去 多次往复呢?
如果不可避免,那就用这种方式,如果能改进 绝对不能留此隐患。
个人认为这种不可取
下载积分:+5(mistyke) 和我的观点基本一致

网友D:
改结构,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纯属敷衍
嗯,改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