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伺服电机带动丝杆加压,压力值浮动很大

楼主(2018-07-20):
我用伺服电机带动丝杆推动铁板加压,压力值达到目标值后,过两三分钟压力值会变小很多。结构是横向推动的。

网友A:
用带刹车伺服
也就是说使能停止后,电机也会轻微移动是吗?

网友B:
扭矩模式吗
使用的是位移+传感器

网友C:
应该是有个弹簧加压的吧?施压完成后为啥伺服的使能要停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带刹车伺服
伺服使能停止,电机就能不制动了
使能不停止,力还是在变小

网友D:
伺服用扭力模式 控制部分加一个模拟量输出模块 就不会出现扭力会慢慢变小的情况了

网友E:
要的是压力,为什么用位移控制?

网友F:
5楼正解呀。
控制方式就有问题,怎么可能解决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