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Q172DScpu内置I/F接口连旋转编码器

楼主(2018-07-20):
这个旋转编码器连到运动CPU的内置I/F接口,这个反应过来的速度有什么意义吗 我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把这个速度读取出来呢 谢谢
lishunlong86

网友A:
1,如果你使用的是实虚模式,需要用编码器当前值通过运算转换成速度;
2,如果你使用的是高级同步模式,你可以直接读取编码器转速的寄存器即可。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