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0):
你们编程用F来作为报警标志位吗?
使用发现个问题,当F置1时,rst F无论报警条件是否成立,F都会OFF,导致在触摸屏上查看不出(触摸屏上读取报警器ON作为报警触发位)。然后就懵逼了,报警按下复位键,报警信息全看不到了,找不到设备故障点。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楼主:
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建议?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A:
F里面也可以单独复位,但是有几个问题,你排除的是F几你能记住么?还有就是如果你有100条报警信息,难道你还准备做100个按钮么?所以一般都是用的批复位
用BKRST指令,复位所有的报警器F。报警条件满足的也会被复位OFF的

网友B:
你不是用的威纶触摸屏嘛
用事件显示元件做报警显示,就算你F置0了,触摸屏上还是会看得到。除非你在触摸屏上确认事件并清除。
威纶通触摸屏呀,PLC里面的报警器有问题,即使故障还存在,还是可以复位报警器F  OFF,就触发不了触摸屏的报警显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用的威纶触摸屏嘛
用事件显示元件做报警显示,就算你F置0了,触摸屏上还是会看得到。除非你在触摸屏上确认事件并清除。

我用的没问题啊,报警SET,复位上升沿BK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