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0):
现要我要做一台统计用水量。流量计通讯协义L_mag 电磁流量计转换器
Modbus 通讯协议V77.买了一个三菱485通讯模块连接。
表2-1 L-mag 电磁流量计Modbus 通讯地址表
Protocol Addresses(Decimal)      Protocol Addresses(HEX) 数据格式                         寄存器定义
4112                                                                0x1010                   Float Inverse                     瞬时流量浮点表示
4114                                                                0x1012                   Float Inverse                     瞬时流速浮点表示
4116                                                                 0x1014                  Float  Inverse                     流量百分比浮点表示(电池供电表保留)
4118                                                                  0x1016                 Float  Inverse                     流体电导比浮点表示
4120                                                                  0x1018                 Long  Inverse                     正向累积数值整数部分
4122                                                                   0x101A                Float   Inverse                    正向累积数值小数部分
4124                                                                   0x101C               Long     Inverse                   反向累积数值整数部分
4126                                                                    0x101E               Float    Inverse                   反向累积数值小数部分
4128                                                                   0x1020                 Unsigned short                  瞬时流量单位(表3)
4129                                                                     0x1021                Unsigned short                 累积总量单位(表4/表5)
4130                                                                   0x1022                 Unsigned  short                 上限报警
4131                                                                    0x1023                 Unsigned  short                 下限报警
4132                                                                  0x1024                 Unsigned short                   空管报警
4133                                                                   0x1025                  Unsigned short                  系统报警
那位大侠能否指导下。第一次写这个通讯程序

网友A:
左侧价格  带modbus 的 ADP 模块  直接用 modbus专用指令就好了ADPRW       但是做通讯不太建议用3GA   因为 3GA  的很多数据转换指令被阉割了  处理数据 很麻烦
  刚好有个5U的项目  也是用这个    截图给你 参考下    顺便吐槽一下  5U的标签区域真TMD的小   ST里面 还不支持 新建临时变量

楼主:
真的太感 谢了

网友B(2022-01-21):
谢谢,学习一下!
工控产品生产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