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朋友帮帮忙:三菱触摸屏GS2107屏幕不正常显示

楼主(2018-07-21):
第一次使用三菱触摸屏,通电后提示请写入软件包数据,触摸屏与电脑通过USB线相连接,通过GT-Designer3进行通讯测试,显示通讯成功,然后把事先写好的触摸屏程序写入到GS2107中,完成后触摸屏重新开机,但是之前写好的触摸屏画面在上面显示不全,只显示画面切换开关,请问大家这样该怎么解决,附图片

网友A:
因为你没有和plc通讯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大家,通讯方式改完就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