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关于伺服求速度问题

楼主(2018-07-21):
三菱FX3G-MT的PLC,通讯松下A6的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没减速比带动丝杠运动(丝杆螺距10MM),松下A6控制器PR0.11设置的为1500,PR0.08设置的为5000,怎样求每秒行走多少MM,求大神给个计算公式,谢谢!!还有这个PR0.11 和PR0.08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你调这个干嘛 你需要设定的是电子齿轮比 首先需要知道A6的伺服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 然后就可以计算了
pr0.08我设置的是5000.

楼主:
好了,弄明白了,理解错误

网友B:
简单点只设置P08就行了 其他的像减速比、丝杠导程等等你在程序里面可以自己算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这种问题网上不容易哈!求每秒走多远是要看你程序发的脉冲,伺服的每转脉冲,还有丝杆的螺距
假设程序以5000HZ速度,PR08-5K,螺距10MM,则每秒转1圈,一圈就是10MM,即每秒走1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