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1):
Easybuild pro 在线模拟和离线模拟失败,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如果离线模拟都失败,那还是 考虑电脑系统问题,重新下载最新版本试试

网友B:
Easy builder pr0有几个版本,下载一个最新的版本试试。以前这个软件刚刚出来的时候,保存的文件放的根目录深了还不能直接打开,后来出的新版本就能直接双击文件打开了。

楼主:
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啊,是电脑系统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软件是前几天才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