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1):
现在有23个温度要控制,温度(PT100)直接采集到PLC(一定要采集到温度数据)然后控制固态继电器输出,用FX的话,拓展模块要远远超过8只,现在想用Q系列却不太熟悉,看到Q64TCRTN自带温度PID控制输入输出,看了一下有点不太懂,一个这样的模块是可以控制四路温控吗?还有就是有没有像是FX3U-422-BD一样的拓展板,我想一个连触摸屏一个连电脑的,拜谢抽时间看帖子的各位大哥

网友A:
1、如果有现成的FX系列PLC,可以加装485BD功能板,FX3U还可以加装FX3U-485ADP-MB(编程容易些),再加2个16路模拟量输入的MODBUS-RTU模块(目前国内最多的就只有16路),用于接温度传感器PT100。PLC与MODBUS模块通信,读取温度数据。也可以直接用23个具有MODBUS通信的温度传感器。这样的投资成本少,编程工作量大。我就是采用这种方法,读取了3个多功能电能仪表的36个数据(三相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等)。再加一个以太网模块(也可以不加,走422通信),用于与触摸屏通信。
2、采用Q系列,需要加装基板、电源模块、输入、输出模块、3个8通道的PT100温度采集模块或8通道的AD转换模块(常见的是4通道,8通道好像很少或者可能没有)、通信模块(与触摸屏通信),整个算下来至少上万元。而且编程工作量不算少。
  • 下载积分:+1(laiweil) 真诚感谢!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B:
    FX2N-8AD可以用。不过比较贵。

楼主:
    原本我想用FX2N-4AD-PT直接接PT100的,如果用8路AD模块的话,PT100回来还要接一个转换器给出直流信号再经过AD模块回到PLC,略为繁琐。现在想用Q系列的温度调节模块直接当温控表用来调节固态继电器的输出同时采集数据,成本比较直接用温控表高就是集成化上要好一点

网友C:
    有现成的温控器设备,支持MODBUS的通讯起来也方便不关你是FX还是Q系列的,而且控制精度也不差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2018-10-05):
    用溫控器E5CC 485讀取寫入也不複雜價格也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