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软件MR-Configurator2-C中文下载(怎么安装不了)

楼主(2018-07-21):
伺服软件MR-Configurator2-C中文下载(怎么安装不了)
望解答

楼主:
站长 这个软件是这里下的 怎么安装不了呢

楼主:
出现 这个界面 是怎么回事呀。看图

网友A(2018-10-31):
我也是这个问题,求解

网友B:
直接安装MT Works2吧

网友A:
安装三菱官方的MT-WORK2软件也是一样

网友C:
如果你的系统没有那些流氓医生,垃圾卫士之类的软件,那就考虑换个系统。
下载积分:+1(zhangyajun) 真诚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安装MT Works2吧

网友E:
安装的时候把杀毒软件,电脑管家之类的监控软件关掉,而且重要的是在安装的时候不能运行其他三菱的软件,解压和复制都不要进行应该就可以的了,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F(2019-04-17):
楼主搞定了了吗?怎么搞好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安装三菱官方的MT-WORK2软件也是一样不行。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