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1):
如图:想让伺服上电就自动ON,正反转末端,EM2自动ON.,  把  PD01设定为1404是否正确。

网友A:
我算的是1C04

楼主:
刚刚测试过,你的设定为正确的,谢谢。
引用 网友A:
我算的是1C04

网友B:
每个位置上都只能是0或者1

网友B:
它是0和1针对一个位置,你还是没理解说明书,它不是让你转换成16进制,而是每个位用0或者1选择你要的功能,例如0101,1010,1111

楼主:
是要转成16进的。
引用 网友B:
它是0和1针对一个位置,你还是没理解说明书,它不是让你转换成16进制,而是每个位用0或者1选择你要的功能,例如0101,1010,1111

网友C:
0c04,我都用了很多年了
!!!

网友D:
楼主的手册有错误

网友E(2019-07-15):
楼主的手册从哪来,我的J3,J4,JE的手册都和楼主不一样,我的手册中没有EM2的设定

网友F:
不想接急停和外部转速.力。就用1C04,